[求助] 请问单端输出运放或者比较器的offset如何仿真?

楼主(2022-05-31):
请问单端输出运放或者比较器的offset如何搭电路进行仿真结果比较准确?

网友:
一端接直流,另一端电压扫描,看输出翻转时候的两输入电压差值

网友A:
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形式,正向输入端接一个直流,看输出电压与直流的差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mismatch?

是的,仿真体现mismatch的offs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形式,正向输入端接一个直流,看输出电压与直流的差值 ...

学习了~

网友B:
用monte carlo仿真mismatch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monte carlo仿真mismatch

谢谢回答。我之前主要的疑问是如何连接运放如何仿真,现在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