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virtuoso中运行ADEXL一直 pending问题求助

楼主(2022-05-31):
centOS 7.9,安装的是IC618。运行ADEXL总是pending,如下图 1653988604(1).png

查看目录下.vnc-cds 的log,如下:
查看/usr/share/X11/fonts目录,需要的字体都安装了,
这个问题困扰好几天了,请大侠指点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谢谢

网友A:
字体装完以后需要重启 而且不一定安装完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体装完以后需要重启 而且不一定安装完全了

重启过好几次,好像现象一样

网友:
需要在/usr/X11R6/lib路径下建立到/usr/share/X11的软链接, 即 cd /usr/X11R6/lib; ln -s /usr/share/X11 .   (注意最后有个点),就可以了
但是X11的操作系统问题,与Cadence ADE-XL pending 没关系 ...

网友(2022-08-30):
LZ你好,请问你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3-03-14):
yum install -y xorg-x11-fonts-ISO8859-1-100dpi
yum install -y xorg-x11-fonts-ISO8859-1-75dpi
yum install -y xorg-x11-fonts-mis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