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verdi -f -ssf command not found ——verdi无法添加代码和波形

楼主(2022-05-31):
现象:verdi,vcs均可正常运行,但是verdi的-f -ssf等命令都无效

原本想写个makefile进行编译和仿真
但是verdi打开后并没有导入.v文件和.fsdb波形文件
只能通过gui添加文件和波形

于是单独输入verdi -f,verdi -ssf 指令,得到command not found

查到网上说这种情况一般是环境变量配的有问题,环境是根据网上教程调的,也没有找到问题在哪
求教各路大神这是出啥毛病了

网友A:
verdi:
  <tab>verdi -f file.f\  <--- \ should be tha last character
  <tab>-top tb.v \       <--- the same
  <tab>-ssf rtl.fsdb

楼主:
引用 网友A:
verdi:
  verdi -f file.f\

谢谢您,可以运行了,但是疑惑的是:单独敲verdi -f file.f -ssf rtl.fsdb , 还是会显示command not found
但是在经过vcs编译之后,再敲verdi -f file.f -ssf rtl.fsdb,就可以正常运行,相知道verdi的启动对vcs是有依赖关系么

网友B:
去掉.bashrc里的alias verdi="verdi &"
或者你在命令行使用\verdi -f file.f -ssf rtl.fsdb
或者你在.bashrc中写一个函数,将命令行中verdi后的参数传进去并置于符号&之前。
解释:由于alias的作用,你在命令行收入的verdi -f -file.f -ssf rtl.fsdb实际上变成里verdi & -f file.f -ssf rtl.fsdb,其中verdi &已经顺利执行里(命令后加&脱离terminal到后台执行),-f file成了一个单独的命令,所以报错comman not found。所以去掉该alias,或者使用\verdi转义,或者另写一个函数处理verdi的参数

网友:
去掉.bashrc中的alias verdi="verdi &",否则命令行输入的verdi -f file.f -ssf rtl.fsdb将变成verdi & -f file.f -ssf rtl.fsdb,所以-f file.f成立另一条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掉.bashrc里的alias verdi="verdi &"
或者你在命令行使用\verdi -f file.f -ssf rtl.fsdb
或者你在.bashr ...

明白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