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有大佬知道iprobe怎么接嘛

楼主(2022-05-31):
在仿真PFD+CP电流噪声的时候参考帖子:电流源的输出噪声电流怎么仿真呢? - Analog/RF IC 设计讨论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iprobe接在输出端,这样接可以吗?

网友A:
要用tran+noise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tran+noise仿真?

pss+pnoise

网友:
电流probe需要串接在电路里面吧,你这是并在输出了?

网友A:
pss+pnoise用不着iprobe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s+pnoise用不着iprobe

那应该怎么看电流噪声呀,比如这个电路,pnoise里的output probe应该怎么选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应该怎么电流噪声呀

用一个理想电压源作为你真实环路的负载,填入对应的输出电压,然后pnoise仿真结果应该是dbA/Hz,如果没错的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应该怎么看电流噪声呀,比如这个电路,pnoise里的output probe应该怎么选啊。

...

文章应该不错,借一部说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理想电压源作为你真实环路的负载,填入对应的输出电压,然后pnoise仿真结果应该是dbA/Hz,如果没错 ...

哦哦,这个我刚刚试了试,结果也对着呢。谢谢大佬。好像IC617有点bug,显示的是dBV/Hz,但是print-noise summary里面显示的单位是A。

网友(2025-06-23):
引用 楼主:
哦哦,这个我刚刚试了试,结果也对着呢。谢谢大佬。好像IC617有点bug,显示的是dBV/Hz,但是print-noise  ...

大佬,请问你知道IC617显示bug的问题怎么解决吗,我这边也是dBV/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