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gm/ID设计方法学的一个疑问

楼主(2022-05-31):
在最后一个附件中EE214方法中,指出关于gm/ID设计表格中,有gm/ID和本征增益gmro这个表格。(好像一般听到的就关于fT, gmro, ID/W, Cgd/Cgg, Cdd/Cgg这几个表格)但在附件1-3中,用的是关于gm/ID和沟长系数lamda这个表格,进而利用ro=1/(ID*lamda)这个方法计算阻抗。
我的疑问是,构造gm/ID和沟长系数lamda这个表格的合理性在哪里?为什么不直接构造gm/ID和gds之间的表格,直接用1/gds计算ro不是更方便吗?

EE214

A Low Power Two Stages CMOS OpAmp.pdf

附件3

Report for current mirror OPAMP.pdf

附件2

Report for Fully Differential Folded Cascode OpAm.pdf

附件1

楼主:
谢谢版主,太赞了。
BSIM模型中没有lambda这个参数,看到22页里ro=(gm/gds)/gm这句话了,我的疑问解答了。
24页这个图也解答了我的一个长久以来的疑惑,gm/ID设计方法学对gmro的估计也是不完全准确的。因为ro和VDS有关,正如平方率模型中lambda=ΔL/L*(1/VDS)。
============================================
感觉这个2ID/gm很像vdsat
我看到一些教程中说:当gm/ID和L确定后,vdsat也是唯一确定的,也有gm/ID和vdsat之间的查找表关系。
有时候就可以靠VDSmin确定好vdsat,然后再由vdsat查表得到gm/ID。

楼主:
另外想请教一下,是不是gm/ID值一确定,VGS、vdsat这样的值都可以确定了?
比如假设流过一个晶体管的电流为I,设计一个gm/ID和L值,这样W/L、VGS、vdsat都就被确定了。当流过n*I的电流时,因为gm/ID不变,宽长比自然变成了n*W/L,相当于并联了同类型的管子,这样管子的gm/ID、VGS还有其他的参数都不会变化。

网友A(2023-04-16):
谢谢资料,最近正要用gm/id去设计一个折叠共源共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资料,最近正要用gm/id去设计一个折叠共源共栅,

设计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计了吗?

在设计  抓破头了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