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BIST fault simulation问题

楼主(2022-06-01):
关于LBIST fault simulation的问题,在推荐flow中都是包含有OCC的,但是目前我这个项目是不含occ,只是需要做fault simulation。这个时候也是with one NCP,那么在create_capture_procedure的时候应该怎么选择对应的 -clock_sequence呢?

网友A:
没有occ, 怎么选择function clock还是lbist clo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occ, 怎么选择function clock还是lbist clock

直接使用jtag clock来做不行吗?一定要使用occ来控制吗?

网友(2024-02-05):
请问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