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数据相等,但比较出错

楼主(2022-06-01):
有如下代码
real time1,time2;
#3.1ns
time1=$realtime;
#4.0ns
time2=realtime
if((time2-time1) != 4.0)
    $display(error)
结果一直是报错的,为啥呢

楼主:
在log里面也打印了time2-time1的值,就是4.0呢

网友A:
打印一下time1和time2看看两个值是不是相差4ns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印一下time1和time2看看两个值是不是相差4ns呗

也打印了,就是差4.0ns

网友:
real_time的返回值是带小数的完整实数,这边写4.0可能还不够完整,根据你的 时间单位/时间精度(例如1ns/1ps) 中的时间精度(1ps),可以试试4.000

网友:
浮点数不适合==

网友:
神奇啊,试了下,只有第一次#3.1ns后面才会进去那条件,3.2~3.9ns都没事儿
加法和!=都支持real类型,是不是跟工具有关系,感觉得深入编译器,snapshot研究了

网友:
realtime本质上是浮点数,浮点数不是精确的数,有ε误差。

网友:
浮点数咋能想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