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SMC.18BCD工艺LVS问题

楼主(2022-06-01):
如图一所示,CSMC.18BCD工艺的带iso的mp5_dp/mn5_dp这些跑LVS会报各个Ring之间的寄生dio的面积参数不对,请问大佬们有什么方法见解?。?

网友:
你电路上没有这些dio

楼主:
电路中是有这些dio参数可以填的,都是填的0,虽然看着没啥影响,但还是想解决掉这些错

网友:
看你们项目需求,要么让前端在电路上加上这些dio ,要么在lvs rule里把dio得开关关了

楼主:
这些参数后面需要根据再回填到电路吗,对仿真会有影响吗

楼主:
mos按E进里面是这样的

网友:
不会,这些寄生dio是肯定会有的,一般前端设计电路是会留有冗余来消除这些寄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