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mos管中poly方向的问题

楼主(2022-06-01):
之前一直以为,mos管的gate poly 方向需要一致,至少在一个模块中都应保持纵向的,所以画版图的时候,一直都是将mos管poly纵向,以及poly电阻也是和mos管保持一致的方向性。今天在观看前辈留下的layout 时,发现有一部分的mos管横着摆放的,gate poly就变成横向的了,这样真的没有问题吗?工艺刻蚀的时候是否会有一些差异呢?有没有精益求精的大佬解释一下~

网友:
只有匹配要求的MOS管方向要一致,其他无关紧要的管子无所谓方向,比如一些开关管,参数有些偏差也没事。

网友:
你玩咋先进的工艺呢?

网友:
如果要求方向一致,文档里面会有说明,没说明的也尽量保持一致为好

网友:
平面工艺只有需要匹配的器件需要保持POLY方向一致,finfet 工艺才会要求所有POLY 方向一致

网友:
这个跟着工艺要求吧, 先进工艺的DFM要求才会要求同向吧

网友(2022-08-26):
不同工艺要求不同,建议每换一个工艺时候多看看design rule。

网友:
除了FINFET,平面工艺的poly方向在实际生产的过程中只是影响它的精度和可靠性。方向都一致肯定就好生产,方向不一致,能生产,但是精度可靠性什么的就不高。平时就可以根据这个来进行版图的布局,如果说横向的poly有利于你走线和布局,就可以横着,但是需要匹配的地方还是需要纵向。个人建议还是纵向poly,毕竟芯片是个几纳米的东西,方向一致,对于厂家来说,生产出来的可靠性越好。

网友(2022-11-24):
制造工艺的原因,小工艺节点一般poly 方向要求一致

网友(2024-05-31):
大工艺一般影响不大  小工艺就注意这些问题了  像28 22就要求必须方向一致

网友(2024-07-29):
非常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