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如何突破工艺的限制制造更小的电容?

楼主(2022-06-01):
工艺中这个电容最小是1.08f,如果想要一个0.6f的电容,如何做呢?

网友A:
联系FAB   把PDK 限制改下

网友B:
寄生电容可能都比这个大了,你确定这么小的电容有意义?

如果你只是理论上用一用,不做版图生产,可以电容串联啊。

网友C:
串联两个,或者增大上面得哪个SPACE,反正都是通过牺牲面积来得到

网友:
1.串联一下 2.可以自己照着他的画法手画一个更小的cell,注意标识层啥用一样的就行

网友:
串一下,别人都是想用小面积实现大电容,

网友D:
这么小的电容不会淹没在别的寄生电容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系FAB   把PDK 限制改下

还能这么操作吗?联系fab,改PDK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寄生电容可能都比这个大了,你确定这么小的电容有意义?

如果你只是理论上用一用,不做版图生产,可以电容 ...

要生产啊,以前用的90n工艺 200f电容寄生大概是2.07f 这个20n工艺 1f电容面积是200f的1/2000 寄生也应该小的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联两个,或者增大上面得哪个SPACE,反正都是通过牺牲面积来得到

版图上也能通过串联两个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小的电容不会淹没在别的寄生电容里吗?

0.7f电容的寄生电容应该是几a级别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生产啊,以前用的90n工艺 200f电容寄生大概是2.07f 这个20n工艺 1f电容面积是200f的1/2000 寄生也应该 ...

寄生不会等比例缩小的。
你可以用Pdk能提供的最小电容试一下,看提取出的寄生电容是多少。

网友:
什么场景下会用这么小的电容?

网友:
我是自己画一个小电容,然后当做寄生去做后仿。(前仿你可以在电路里用理想电容来做)
我知道的adc设计师都这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