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如何突破工艺的限制制造更小的电容?

楼主(2022-06-01):
工艺中这个电容最小是1.08f,如果想要一个0.6f的电容,如何设计更小的电容呢?

网友:
跟FAB 要 密码

网友:
有个歪门的方式,不知道可不可行,你把电容的耐压值调高

网友:
串联电容?

网友:
这是MOM电容?
把finger space调大可以让单位面积下的电容密度降低,代价是版图面积。中学学的平行板电容器的原理

网友:
可以自己画MOM电容器,但是要和fab确认能不能加工出来

网友:
串联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