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仿时 aps 多线程仿真 出现pthread_mutex 错误

楼主(2022-06-01):
大家帮忙看看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的:

在进行模数混仿时,为了提高速度,选择了aps多线程,但是跑着跑着会出现线程错误,然后程序就自动停了,不会再向下跑。

单线程是没有问题的,可以一直跑下去就是太慢了

错误提示是:
ncsim: ../nptl/pthread_mutex_lock.c:81: __pthread_mutex_lock: Assertion `mutex->__data.__owner == 0' failed.
*** CRASHED *** [signal 6]
/simulation/ams_simulation/ams/config/netlist/./runSimulation: line 33: 19449: Abort

runSimulation: line 33行是 irun -f irunArgs

工具版本是这样的:
ubuntu 16.04 (不是虚拟机)
IC617
mmsim 1510
incisive 1520(1510也安装了,一样的问题)
gcc 4.8

论坛里面只找到了一个关于这个问题的帖子,https://bbs.eetop.cn/thread-870375-1-1.html
大神们帮忙看看,看有没有什么解决思路的,谢谢

网友:
换centos7 肯定可以解决多线程问题,ubuntu多线程支持不行

网友A:
争取独占CPU,并且增加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争取独占CPU,并且增加内存

一个CPU太慢了,内存才用了3个G,还有很多没用,打算换centos了,,,,,唉

网友:
你之前是什么系统? 最好用RHEL 或者cent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