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做fp阶段,power rail没有生成的原因

楼主(2022-06-01):
大家好,在下是个刚接触后端的菜鸟,这个问题实在不知道特来问问热心的大侠们哈。我做fp阶段,已经做好了power mesh(M4纵   M5横)(VDD VSS)现在准备生成stdcell的power rail,没有报错但是在layout窗口看不见rail。期待回复哟~
我使用的命令如下:

楼主:
昨天的问题已解决,是因为我的row里面没有放置stdcell所以要加一句参数 fill_empty_row.
今天接着问一个问题,我在fp阶段用create_fp_placement把std放进了row,这时候我想起来没有放tiecell(tapcell)想把放进row的std移出去,对应的命令是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天的问题已解决,是因为我的row里面没有放置stdcell所以要加一句参数 fill_empty_row.
今天接着问一个问 ...

试试 remove_placement

楼主:
这个angle的图标哪位大神告诉我下怎么找出来呀

楼主(2022-07-06):
引用 网友A:
试试 remove_placement

谢谢。remove_placement可以的。可以再请教您另一个问题吗?我有两个clock,我设置了clock线宽是2倍,route后只有其中一个clock是2倍,另一个是单倍。下面是我的ndr设定,和report出来的clock。望参谋一下哈,给一些尝试的方向也好

楼主:
追加说明一下,clk是2倍,CRX_CLK是单倍

网友B:
报一下net的property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报一下net的property

昨天的问题解决了,是要追加一句set_net_routing_rule 把所有clock写上。
想请问一下,下面报告里的CRP -0.21是什么意思啊。latency是0.45 0.17 skew不是应该是0.45-0.17=0.28就好了么。

楼主:
大家有没有什么后端群能不能拉我一下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的问题解决了,是要追加一句set_net_routing_rule 把所有clock写上。
想请问一下,下面报告里的CRP - ...

减去commen path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的问题解决了,是要追加一句set_net_routing_rule 把所有clock写上。
想请问一下,下面报告里的CRP - ...

CRP就是common path的delay,算skew要去掉这部分,具体可以查一下CRPR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