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系统仿真

楼主(2022-06-01):
各位大神们,想请教下在ADS进行系统仿真时,怎么才能同时输入两个具有带宽的信号给系统呢?

网友A:
你做的是什么样的系统仿真,用的是什么仿真器? Envelope?还是Data Flow?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的是什么样的系统仿真,用的是什么仿真器? Envelope?还是Data Flow?

您好,我现在用的是ADS中的envelope,用ADS中的VTB只能输入一个信号进行验证

网友A:
VTB的核心是SystemVue,你可以用SystemVue搭一个多个信号融合的宽带信号。再用自定义VTB的办法加入进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VTB的核心是SystemVue,你可以用SystemVue搭一个多个信号融合的宽带信号。再用自定义VTB的办法加入进来。 ...

您好,请问可以加你的联系方式具体请教请教吗?对这块不是很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VTB的核心是SystemVue,你可以用SystemVue搭一个多个信号融合的宽带信号。再用自定义VTB的办法加入进来。 ...

您好,我目前需要一个5G信号和一个卫星信号,可以直接在ADS中寻找合适的信号源代替吗?如果在ADS中行不通的话, 那使用systemvue有什么入门级的资料或书籍推荐吗?没接触过这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