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使用cadence virtuoso的一些记录

楼主(2022-06-01):
杂记:
1、  1p: one poly
       6m: six metal

一、技巧
    1、cadence内置帮助手册位置  /opt/IC617/tools/cdnshelp/bin,在这个文件夹打开终端输入   ./cdnshelp
    2、电路图中shift+滚轮是左右滑动,clt+滚轮是上下滑动,M选中一部分电路后,clt+R可以直接翻转。
    3、输出图像窗口,按V是竖直标尺,H是水平标尺。
    4、顶部的这两个很好用,可以直接分开

    5、左上角这个可以添加窗口,二分,四分

    6、schematic和波形都能在File里面输出图片,可以改底色。               7、在自己工程目录里的cds.lib里面SOFTINCLUDE /opt/IC617/share/cdssetup/cds.lib   ,调用这些系统自带的库,不用一个一个DEFINE。
    8、虚拟机与widows的共享文件夹,右键打开设置,启动共享文件夹。在虚拟机中 的根目录  打开/mnt/hgfs/就能看到共享文件夹。工艺库安装或者把自己的库导出时,呢能用到

二、工艺库安装类         tsmc18rf工艺库安装(46条消息) tsmc18rf工艺库安装教程(图文)____Leo___的博客-CSDN博客_tsmc18
    代码:
      tar -zxvf 压缩包名字,解压
      perl pdkInstall.pl  运行安装程序,然后就是选择了
    技巧:
      1、对于学习者,每一个库放一个文件夹,如:project_tsmc18rf、project_smic18MMRF等,放一起最直接影响的就是ADE环境选择model library的时候很痛苦。
      2、LO 是数字逻辑,RF是射频器件,MM还不知道(tsmc的安装包有这个选择)
      3、安装完毕,检查一下:      library中symbol和layout显示是否正确、schematic中能不能调用、按Q能不能自动改参数(CDF显示正确不,要注意VIRTUOSO窗口的报错信息,常见的是callback报错 )、看下model library的是不是自动选择。

      错误:
       1、直接在library里面打开symbol或者layout是没有颜色的。是缺少了disply.prf文件,去安装包里面拷贝一个放在工程目录就好了

三、工艺库CDB转OA

     CDB转OA(46条消息) 从虚拟机中提取pdk安装到Ubuntu的cadence中使用_YYP_8020的博客-CSDN博客

网友:
还有吗,催更

楼主:
大家也可以补充一下,我把大家补充的编辑到上面,加上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