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启动virtuoso

楼主(2022-06-02):
输入virtuoso &命令启动virtuoso时,没有反应。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有些配置文件打开的话,比如.cdsinit文件,启动virtuoso是会有这种情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配置文件打开的话,比如.cdsinit文件,启动virtuoso是会有这种情况的

请问这个需要怎么解决呢,谢谢

楼主:
现在是一输入V命令就闪一下,然后就是上图样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是一输入V命令就闪一下,然后就是上图样子

试试到安装路径下用./virtuoso能否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到安装路径下用./virtuoso能否启动

好的,我试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需要怎么解决呢,谢谢

如果没有打开任何文件的话就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现已解决,是license过期了。谢谢各位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