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小白求助DRC错误!!

楼主(2022-06-02):
刚学习layout,DRC错误看不太懂,不知道哪里找学习资料。
可以帮我看一下这些DRC错误是什么意思吗!!谢谢!!

网友A:
自行查询PDK 路径下的design rule 里面都有详细解释,不认识layer  可以查询layer map。 不认识英文可以百度翻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行查询PDK 路径下的design rule 里面都有详细解释,不认识layer  可以查询layer map。 不认识英文可以百 ...

谢谢你的回复,主要是我的pdk里没有design rule,比较头疼。

网友A:
你可以在论坛里搜索下,只要不是特别先进的工艺,论坛里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在论坛里搜索下,只要不是特别先进的工艺,论坛里都有

看contact的尺寸,应该是0.18um工艺,不是特别先进的工艺

网友:
最基础的概念还是要懂啊,宽度,间距,extension,overlap这些;先找个densign rule看吧。一步步来

网友:
这个报错的下面英文解释就是design rule里面对应的规则,直接解读就可以了

网友:
找个calibre的svrf文档看看

网友:
水一下,你这看见下面的解释也能把它改正啊,con的size 线的space与width 等等问题 你都可以按照他说的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