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p是哪个?

楼主(2022-06-02):
cap是哪个?617的看不懂

网友A:
cap 在analoglib库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p 在analoglib库里面

测mos管的cap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mos管的cap

没有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主要看Cgs

网友:
一般op点出的mos参数不是这些,是不是哪里设置改了,里面的cgg是mos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