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采样保持电路的热噪声分析

楼主(2022-06-02):
请问一下,为什么电荷重分配型和电容翻转型在采样阶段的热噪声区别,都是差分架构,为什么电荷重分配型是2kT/CL,而电容翻转型只有kT/CL的热噪声大小?看了些文献,都是直接用这个结论,没有说明,非常疑惑,都是差分的架构,两个电路采样阶段的热噪声不都应该是2kT/CL吗?

楼主:
采样的时候两者的架构不应该是一样的吗都是差分形式如果是因为电荷重分配型多了CH后面的开关导致的热噪声,那电荷重分配型不应该是4kT/CL,然后电容翻转型是2kT/CL吗?为何作为差分结构,电容翻转型的热噪声只有kT/CL呀?希望有大佬不吝赐教!

网友A:
直观来看,是因为翻转式里,开关少接入一个c,所以断开时候,电荷分配式的采样两个kt/c,下面翻转式的少了一个kt/c,这里说的应该都是单端的噪声跟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采样的时候两者的架构不应该是一样的吗都是差分形式如果是因为电荷重分配型多了CH后面的开关导致的热噪声, ...

建议你看boris murmman 开关电容噪声的相关论文,亲自推导和仿真(三种仿真都跑一下),会有更清晰的认识。

至于你的问题,时间太久记不清了,好像是因为CH=Cs,CH也会积累热噪声,是否为2倍,还和采样时运放和CH是怎么reset有关。
运放和CH reset有两种方式,(1)电容短接;(2)运放输入短接,输出短接。前一种可以在采样相位存储offset,在保持相位抵消。

还是亲自推导最好,硕士论文不可轻信,我也是写过硕士论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观来看,是因为翻转式里,开关少接入一个c,所以断开时候,电荷分配式的采样两个kt/c,下面翻转式的少了一 ...

啊,所以这里显示的2kT/C,以及kT/C其实都是单端分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看boris murmman 开关电容噪声的相关论文,亲自推导和仿真(三种仿真都跑一下),会有更清晰的认识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以及您的推荐论文!
那么我想请问一下,是否这里指的开关噪声2kT/CL以及kT/CL,其实都是单端所产生的一个噪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所以这里显示的2kT/C,以及kT/C其实都是单端分析的?

个人认为应该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