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VCS混合仿真遇到的XMRE问题

楼主(2022-06-02):
本人混合环境大致是verilog-top,xdut用spice
参考手册格式定义访问模拟模块中的某个节点,如下图所示,但是报错了

错误报告如下:
Error-[XMRE] Cross-module reference resolution error
    Error found while trying to resolve cross-module reference
    token 'xIcenter'. Originating module 'host', first module hit 'test'.
    Source info: assign secsi0 = test.xdut.xicenter.xitmblk.tsecsi0;

网上查资料,尝试各种方法。
个人分析猜想:
模拟模块是不是只能打到一层的节点,更深的层次达不到?按照手册的格式top.i1.i2.x1.clk,这里i开头的表示是数字模块的层测,x开头表示模拟模块的层,只有1层。
而我的,xicenter.xitmblk都是xdut模拟块更深的层次

有没有精通的大佬,能解惑一下,该如何打到更深的模拟节点呢?

楼主(2022-07-27):
已解决,路径知认小写,不论模拟网表中,模块名是否为大写

网友(2022-09-22):
引用 楼主:
已解决,路径知认小写,不论模拟网表中,模块名是否为大写

如果模拟spice中有个信号是d<0>,这时hierarchy怎么写?应该不支持top.i1.i2.x1.d<4>这种写法把?

网友(2025-05-18):
一般是仿真tb 文件和 仿真吃的库文件不对应导致:比如仿真库文件少吃一部分*.v,但是生成tb的时候有这一部分*.v,这个时候Vcs完成编译后,用tb 进行仿真的时候,会发现有一部分的hierarchy 路径找不到,检查一下生成tb和仿真吃的库文件是否一致问题基本解决。

网友:
Vcs 在仿真的时候会拿TB 去仿真编译的simv,这里面生成TB会用到一个file list/库,编译生成simv 会用到一个file list/库,造成XMRE的原因一般是由于生成simv 的file list相比较生成TB的file list有缺失,导致开始仿在simv中找不到TB所需求的hierarchy,对比一下确认这俩file list/库文件是否一致一般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