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向python传递参数

楼主(2022-06-02):
请教论坛里的大牛,我想在skill里调用一个python脚本,并向python脚本中传递一个参数。
有没有例子呢,我看到有个函数ipcbeginprocess,但是一直不成功。

网友A:
新建一个python 脚本test.py, 内容如下,然后改成可执行 chmod +x test.py
#!/tools/mentor/calibre/2019/aoj_cal_2019.3_15.11/bin/python3
import sys
print("invoke %s from skill" % sys.argv[1])

在CIW里执行
cid = ipcBeginProcess(sprintf(nil "test.py %L" 123))
ipc:11
>
ipcReadProcess(cid)
"invoke 123 from skill\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建一个python 脚本test.py, 内容如下,然后改成可执行 chmod +x test.py
#!/tools/mentor/calibre/2019/a ...

感谢回复,请问能帮忙解释下吗?
#!/tools/mentor/calibre/2019/aoj_cal_2019.3_15.11/bin/python3  这个是什么路径呢?
import sys
print("invoke %s from skill" % sys.argv[1])

在CIW里执行
cid = ipcBeginProcess(sprintf(nil "test.py %L" 123))
ipc:11
>
ipcReadProcess(cid)  这里也不清楚
"invoke 123 from skill\n"

万分感谢

网友B(2022-11-30):
你好,看见你给我的帖子留言了,最近刚好也遇见你这个帖子的问题了,请问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skill与python互相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看见你给我的帖子留言了,最近刚好也遇见你这个帖子的问题了,请问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skill与pytho ...

通过shell传递的,skill-shell-python,直接传递没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过shell传递的,skill-shell-python,直接传递没成功。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