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为什么sigma delta调制器理想和实际开关仿真差别很大

楼主(2022-06-02):
搭了一个二阶的CIFF结构的SDM,运放是晶体管的,开关是理想的,比较器是Veriloga,如图所示:
仿真结果如图:
因为设计运放的时候留的余度较大,结果和理想差不多,运放应该没啥问题
然后我把理想开关换成了实际的,跟信号相关的用的自举,不相关的用的CMOS,采用提前断开时序,τ值也给的很大,单独仿真采样开关ENOB可以达到18.65bit:
但是我把搭的开关加到了电路中,除了比较器是Veriloga其他都是晶体管:
得到仿真位数只有7bit,三次谐波很大:

我对比了一下用理想开关和实际开关在同一段时间(输入为波谷附近)积分器的输出波形,发现实际开关的波形和理想不太一样,摆幅要小一些:
理想:

实际:
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请各位前辈赐教,万分感谢!

楼主:
电容是给够了的

网友:
都换成CMOS开关吧

网友:
逐步替换开关尝试

网友(2025-10-12):
你好,发现是什么问题了吗,现在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实际开关导通的电阻比理想开关的电阻大太多了,可以尝试低阈值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