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急急!如何确定MOS管电容的电容值

楼主(2022-06-02):
我这样搭的测试电路,给栅压变量Vg,做ac仿真,看V0的电流,根据Cgg=value(abs(IF("/M0/G")) 100k) / (2*3.14*100k),再对栅压Vg扫描看Cgg的大小,仿不出来图

网友:
可以给栅极加一个电流源,做AC仿真,看栅极的电压Vg,用calculator计算1/(2*pi*Vg)就是电容值

网友:
用计算器里的op功能把cgg设为输出,再使用parametric analysis做dc仿真,不要用dc仿真里的设计变量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