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脚本写什么可以统计出这个脚本从开始运行到结束的时间

楼主(2022-06-02):
请各位大神们解答一下,也请在解答的同时,能告知下这个命令从哪里可以查阅到的呢。谢谢!!

网友A:
命令开始date 下 下个命令之前date 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命令开始date 下 下个命令之前date 下

也请写下一个具体的命令。感谢!!!!!!!!

楼主:
你这个没用啊  兄弟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没用啊  兄弟

time是可以的,用clock命令也是可以的,加wx : pr-hao123,拉你进后端讨论群

楼主:
引用 网友B:
time是可以的,用clock命令也是可以的,加wx : pr-hao123,拉你进后端讨论群

已加你微信兄弟我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