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a8位十进制转换二进制

楼主(2022-06-02):
求助各位大神,最近在仿真adc和dac,需要用到D2B,但是这个激励源不会编写,本人学的模拟的,未接触过Verilog,麻烦能不能指点一下,8bit十进制转换二进制,谢谢啦

网友:
      function [7:0] dec2bin;
         input [7:0] dec;
         begin
            dec2bin = 8'h0a*dec[7:4]+dec[3:0];
         end
      endfunction // dec2bin

楼主:
谢谢大佬,我描述错了,是VerilogA代码,function是Verilog代码,module和endmodule开头结尾的

楼主(2022-08-31):
你好,请问哪里错了,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2022-12-12):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哪里错了,百思不得其解

问题有解决吗

网友A:
Cadence website
search
Verilog A: analogevent needed to create a decimal to binary block
// VerilogA for simple transient compatible eightbit_ad,
// sml 8/10/2020

`include "constants.vams"
`include "disciplines.vams"
module eightbit_ad(VOUT, VDD, VIN, VSS);
output [7:0] VOUT;
electrical [7:0] VOUT;
input VDD;
electrical VDD;
input VIN;
electrical VIN;
input VSS;
electrical VSS;
integer vin_integer;
parameter real rise_fall_time = 50e-12;
integer vout[7:0];
analog begin

vin_integer = V(VIN,VSS);
if (vin_integer%256<128) V(VOUT[7],VSS)<+V(VSS);
else V(VOUT[7],VSS)<+V(VDD,VSS);
V(VOUT[7],VSS)<+transition(V(VDD)*vout[7],rise_fall_time,rise_fall_time);
if (vin_integer%128<64) V(VOUT[6],VSS)<+V(VSS);
else V(VOUT[6],VSS)<+V(VDD,VSS);
V(VOUT[6],VSS)<+transition(V(VDD)*vout[6],rise_fall_time,rise_fall_time);
if (vin_integer%64<32) V(VOUT[5],VSS)<+V(VSS);
else V(VOUT[5],VSS)<+V(VDD,VSS);
V(VOUT[5],VSS)<+transition(V(VDD)*vout[5],rise_fall_time,rise_fall_time);
if (vin_integer%32<16) V(VOUT[4],VSS)<+V(VSS);
else V(VOUT[4],VSS)<+V(VDD,VSS);
V(VOUT[4],VSS)<+ transition(V(VDD)*vout[4],rise_fall_time,rise_fall_time);

if (vin_integer%16<8) V(VOUT[3],VSS)<+V(VSS);
else V(VOUT[3],VSS)<+V(VDD,VSS);
V(VOUT[3],VSS)<+ transition(V(VDD)*vout[3],rise_fall_time,rise_fall_time);
if (vin_integer%8<4) V(VOUT[2],VSS)<+V(VSS);
else V(VOUT[2],VSS)<+V(VDD,VSS);
V(VOUT[2],VSS)<+transition(V(VDD)*vout[2],rise_fall_time,rise_fall_time);
if (vin_integer%4<2) vout[1]=0;
else vout[1]=1;
V(VOUT[1],VSS)<+transition(V(VDD)*vout[1],rise_fall_time,rise_fall_time);
if (vin_integer%2<1) vout[0]=0;
else vout[0]=1;
V(VOUT[0],VSS)<+transition(V(VDD)*vout[0],rise_fall_time,rise_fall_time);

end

endmodu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dence website  search
Verilog A: analogevent needed to create a decimal to binary block // Ver ...

谢谢!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