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 Language User Guide中P101有关实体属性列表的注意事项

楼主(2022-06-02):
最近在看Skill Language User Guide文档,在P101有2个地方看不懂为什么他们的结果会不一样,还请各位高手可以帮忙解释下,为什么2个结果一个是t一个nil呢? 1654153091(1).png

网友A:
在蓝框中,complex1是拷贝了complex2而在另一个物理地址产生的object, 当然用==去比较,得出的结果是 t, 而用 eq(比较物理地址)来比较,就不是一个东西了啊。红框里面的第一个赋值正好说明了这一点,用= 进行赋值的时候,等于把物理地址传递了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蓝框中,complex1是拷贝了complex2而在另一个物理地址产生的object, 当然用==去比较,得出的结果是 t, 而 ...

1、我在CIW输入如下:
complex1 = complex2
complex1 == complex2
eq( complex1 complex2 )
complex1
complex2

输出结果为:
(nil imaginary 5 real 4)
>
t
>
t
>
(nil imaginary 5 real 4)
>
(nil imaginary 5 real 4)
>

2、而我再在CIW输入如下:
complex1=copy(complex2)
complex1 == complex2
eq( complex1 complex2 )
complex1
complex2

而输出结果为:

(nil imaginary 5 real 4)
>
t
>
nil
>
(nil imaginary 5 real 4)
>
(nil imaginary 5 real 4)
>

看上面2种情况下的complex1,complex2输出都是(nil imaginary 5 real 4),没有任何不同点啊,
还是不明白你关于copy操作后在另一个物理地址产生的object是什么意思?还请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蓝框中,complex1是拷贝了complex2而在另一个物理地址产生的object, 当然用==去比较,得出的结果是 t, 而 ...

再多请教一个问题,请问SKILL种的putprop函数的语法结构是怎样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1、我在CIW输入如下:
complex1 = complex2
complex1 == complex2

== 判断值是否相同, eq 判断是否是同一个对象用 “=”  将一个值为list的变量赋值给另外一个变量,例如 a=b=list(1 2 3) , 实际上是赋值的指针(pointer)或者称为地址,所以 == --> t,  eq() --> t,截图里提醒你,如果对 a 进行了操作,也会反映到b 上,反之亦然,
用 copy 的方式是创建了另外一个对象, 地址不同,所以 == --> t,  eq() --> nil, 对a的操作,不会影响到b

楼主:
引用 网友B:
== 判断值是否相同, eq 判断是否是同一个对象用 “=”  将一个值为list的变量赋值给另外一个变量,例如  ...

学习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