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中gain margin指标的作用

楼主(2022-06-02):
咨询一下,运放中gain margin指标能反映运放的哪项性能?

网友A:
和phase margin差不多,一个是增益为0dB时对应的相位大小,一个是0°相位时对应的增益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phase margin差不多,一个是增益为0dB时对应的相位大小,一个是0°相位时对应的增益大小。 ...

phase margin能明白其含义,也有相应的范围参考;

但是这个gain margin如果过低的话,有啥影响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phase margin能明白其含义,也有相应的范围参考;

但是这个gain margin如果过低的话,有啥影响不?

gain margin没有phase margin那么重要,因为他对response没啥影响,但也很重要

主要是reliability,不同的PVT变化,mismatch等,会对pole,zero位置影响比较大,特别是UGB外的pole,zero,常常是由parasitic引起的,这样如果gain margin太小,某些条件下, 还是会震荡的,例如下图,这样整个gain curve shift一点点都会导致振荡,但这种情况通常也只在你设计很复杂的电路的时候才会发生。一般常说gain margin需要有10dB,但这就是个rule of thumb,并不是绝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gain margin没有phase margin那么重要,因为他对response没啥影响,但也很重要

主要是reliability,不同 ...

好的,这样解释就明白许多,多谢;

网友(2023-09-05):
引用 网友B:
gain margin没有phase margin那么重要,因为他对response没啥影响,但也很重要

主要是reliability,不同 ...

谢谢,学习了

网友(2023-12-22):
引用 网友B:
gain margin没有phase margin那么重要,因为他对response没啥影响,但也很重要

主要是reliability,不同 ...

good!

网友:
引用 网友B:
gain margin没有phase margin那么重要,因为他对response没啥影响,但也很重要

主要是reliability,不同 ...

学习了,感谢

网友(2024-04-28):
引用 网友B:
gain margin没有phase margin那么重要,因为他对response没啥影响,但也很重要

主要是reliability,不同 ...

谢谢 学习了

网友(2025-05-21):
非常感谢,7管运放中的   调零电阻设置多大合适,一般取20Koh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