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实现ESD防护?

楼主(2022-06-02):
这1欧姆的原理是什么?  我想请教一下,1、图1是怎么实现ESD防护的 2、图1的模拟和数字的电压为什么可以直接相连。3、用solution1、solution2 这种ESD防护的一般都是在什么情况下

网友:
抛砖引玉一下,图一是靠ESD 来泄放的,图一的VSS 应该是global的泄放通路, 如果理解的正确,这个VDD是IO的VDD; 图二比较常用,特别是在有IO std cell的情况下,back-to-back diode 是有提供的, 一版这种跨电压域的其实是有一个叫power-cut, 还有gnd cut的东西,可以区分不同组的电压域,但是图上标的不清楚,IO上总是会有一根贯穿全局(global)的VSS_global 作为ESD的释放通道

楼主:
顶,蹲一个大佬

楼主:
我再顶一个,蹲大佬

网友:
1.這要看原始設計的架構分析,2.只要電壓一樣本來就可共用,3.要看設計,通常會有solution2來做數字跟類比,主要隔離數字雜訊

网友:
回答了怎麼還不發錢..............哈

楼主(2022-07-06):
谢谢各位前辈,还有别的想法的前辈吗?

网友:
如果没有Noise隔离要求,图1 OK, 否则用图2

网友:
这1欧姆的原理-> 其实衡量你cell在ESD泄放电流时path要尽可能的短 ,电阻要尽可能地小

1、图1是怎么实现ESD防护的
-> 首先ground是share的,然后两头都有pclamp来做secondary ESD protection

2、图1的模拟和数字的电压为什么可以直接相连
-> 同电压情况下,没有noise互相干扰的情况下是可以的

3、用solution1、solution2 这种ESD防护的一般都是在什么情况下
-> 不同的IP/IO都会遇到,而且也和package,SIPI仿真相关,这些都要仔细考虑

楼主:
好的好的,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