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HVH和VHV Route Style有什么区别呢?与Followpin又有什么关系

楼主(2022-06-02):
自己搜了国内外网站好像都没用比较详细的解释,最基础的HVH/VHV解释就是M1/M2/M3...的Routing方向
1. 对于一般的标准单元用M1做VDD/VSS,同时用M1打Followpin,是不是只能用HVH的方案,我查了一下有VHV的应用场景是标准单元中用M2做VDD/VSS,那是不是就意味着需要用M2打Followpin?

2. 我是用的标准单元库中标注了有Routing Direction M2H,但是依然是用水平的M1作为VDD/VSS,咨询MPW代理后他们说标准单元排成Row就需要用HVH的tech lef,那不会影响到Routing Direction M2H吗?

网友A:
如果std  cell是严格按照hvhv或者vhvh方式进行,那么的确就是取决于followpin的走向了,如你贴图所示。但实际上比较先进的工艺里,为了更好的IRdrop,一般std 的followpin都是同时使用M1,M2的,所以会形成hhvh形式。具体怎么接power,要看tech lef里各layer的方向和std的layout来决定,不能生搬硬套。

网友:
1. 先进工艺为了优化IR,M1/M2都会用来打rail

网友:
是要做UPF?

楼主(2022-07-05):
引用 网友A:
如果std  cell是严格按照hvhv或者vhvh方式进行,那么的确就是取决于followpin的走向了,如你贴图所示。但实 ...

好的,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