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伸一堆东西的时候闪退

楼主(2022-06-02):
用这个方法解决了但是后面又出现问题了

用这个方法解决了但是后面又出现问题了

拉伸一堆东西的时候闪退,用它提示的方法解决一次(就是还原回上一版本),后面又复发了

网友A:
去看我的闪退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看我的闪退贴

不是文件受损,受损一打开就会闪退,更像是映射关系错误,具体不知道那个操作引发的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文件受损,受损一打开就会闪退,更像是映射关系错误,具体不知道那个操作引发的错误
...

受损也不一定是一打开就闪退,有时候删除一条线也会闪退。你可以copy到新的layout 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受损也不一定是一打开就闪退,有时候删除一条线也会闪退。你可以copy到新的layout 再试试
...

你说的很对对,我删除也会闪退,我把它save as 一个版本,再覆盖回layout也是会出错。您这边copy 具体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很对对,我删除也会闪退,我把它save as 一个版本,再覆盖回layout也是会出错。您这边copy 具体是 ...

所以你用我之前帖子的方法呀,修复受损文件,应该再开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你用我之前帖子的方法呀,修复受损文件,应该再开就好了

网友:
oascan 修复一下 去help查一下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