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DIO协议,CCCR.CD位域

楼主(2022-06-03):
请问一下调过SDIO卡的兄弟,CCCR的CD位域如何使用?如何用于卡片检测?十分感谢!按理来说卡片检测不需要依靠卡片上的寄存器(如果host都已经能访问卡片寄存器了,就说明卡片已经检测成功了且初始化完毕了)。

另外,卡片检测除了对host来说存在,那么对卡片来说有没有卡片检测?(就是说卡需不需要评估自己有没有被host检测到?CCCR.CD会不会是给host用来告知卡片说“我检测到你了”的?)

注:我这里讨论的不是卡片的初始化流程,只是卡片检测

楼主:
SDIO协议2.0中CCCR.CD的描述:
全名:CD disable
连接或断开DAT3的上拉电阻。该上拉电阻用于卡片检测。
该比特在上电(连接)时清0。(也就是默认为0)

网友(2022-07-13):
我在看协议,我的理解是卡的CD这个pin自带上拉电阻,卡插入卡座后,就能给出一个高电平信号,这个信号用作中断给到h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