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提取寄生参数卡了很久,CIW后来也不滚动了,但版图一直在转圈

楼主(2022-06-03):
窗口出现了很多这样的错误,请问是版图出问题了吗还是这样正常的。

楼主(2022-07-31):
应该是能提取的,但是电脑性能太差!只提取C+CC,速度还可以接受

楼主(2022-06-03):
PEX这里好像已经完成了的

网友A(2023-05-14):
您好,我也遇到了这种情况,您是等了一段时间以后恢复吗,我的电脑现在一直处于这个状态,而且calibre文件size还显示为0,感觉是没有提取成功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我也遇到了这种情况,您是等了一段时间以后恢复吗,我的电脑现在一直处于这个状态,而且calibre文件s ...

过了两分钟,提取完成了,不过有20个warning~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