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蒙特卡洛仿真相关

楼主(2022-06-03):
    蒙特卡洛仿真,报下面错误,请大神帮忙指点迷津:    Error:     Parameter 'rnd0' specified in multiple process vary statements

网友A:
重复定义。注意不要在ADE XL里面的“Corners Setup”和ArtistKit里“Setup Corners”重复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复定义。注意不要在ADE XL里面的“Corners Setup”和ArtistKit里“Setup Corners”重复定义。 ...

  Rogit,您好
         我这边没有重复定义吧,下面是我在XL里的设置?

网友(2023-07-20):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