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书里一个问题求教

楼主(2022-06-03):
repeat(1) @(posedge vif.clk);

@(posedge vif.clk);

上面这两句有区别吗?

楼主:
repeat(1) @(posedge vif.clk);
@(posedge vif.clk);
上面显示有问题,就这两句有区别吗?
怎么没人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repeat(1) @(posedge vif.clk);
@(posedge vif.clk);
上面显示有问题,就这两句有区别吗?

没区别

网友:
repeat(1) @(posedge vif.clk); 延迟一个时钟周期吧

网友:
没区别,深度怀疑原本的代码是需要等待n个时钟周期,就是repeat(n),后来拷贝过来只需要等待1个时钟周期,就顺手把n改为1了

网友:
没有区别啊,重复一次和直接运行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