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netlist文件进行后仿,明明修改了input.scs,结果一跑就自己改回原来的了

楼主(2022-06-03):
大佬们来看看,小弟最近在用smic。18的工艺在做后仿,PRX提取的是spectre类型,然后将提取出来的netlist文件导入了input.scs文件,端口顺序也已经修正了。
此时是刚改完,netlist显示是正确的,
然后点了stimulation里面的run,没有点netlist and run
然后就发现自己自动覆盖了,netlist自动变成原来的了

十分不解,还望有经验的大佬能够不吝赐教

网友:
命令行直接运行脚本试试吧!

网友:
点击ADE的“run"会重新生成input.scs, 该文件是由以下文件内容组成
//////////////////////////////////////////////
netlistHeader
.definitionFiles
.designVariables
.modelFiles
netlist
.stimulusFile
.controlStatements
netlistFooter
/////////////////////////////////////////////////
其中的netlist文件会在点击”netlist and run”时才更新,只点击“run”时不更新, 因此建议你把后仿真相关的内容放在“netlist”这个文件中。

网友A:
直接进input.scs里,自己改一份命名,用【spectre -raw ../psf_命名(看结果)input.scs(已经改好的网表)】 vi runsimulation去改运行设置就好了

网友(2024-11-27):
引用 网友A:
直接进input.scs里,自己改一份命名,用【spectre -raw ../psf_命名(看结果)input.scs(已经改好的网表) ...

运行设置怎么改呢?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