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斩波运放调节直流失调

楼主(2022-06-04):
   就是一个简单的斩波电路。就是在一个闭环电路前后加开关的那种。放大器闭环-3db增益大概1M。选的斩波频率10k,输入一个500m的失调电压,仿真输出时,发现基本没有减小失调。这个是为什么啊。求大佬解答!!!
这个是仿真的输出

这个是基本电路图

网友A:
这么大的失调,,吓死人。神仙来了也救不了,更不用说斩波了

网友:
假设你运放有1MHz的GBW,且有0.5V以上的的dynamic Range,你可以试试看
1) 失调电压0.5V是加在这里了吧;
2) LPF带宽足以抑制10K-0.5V的Ripple,比如1K的带宽,或者理想滤波只取dc,clip()稳定,再average();
3) chopper开关的RC建立时间够么,不如换成analogLib-switch-1欧,还不用管寄生C贡献的ripple。

网友(2022-11-11):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失调,,吓死人。神仙来了也救不了,更不用说斩波了

请问从波形怎么看失调的呢?我只知道跑MC可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