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PS仿真报错

楼主(2022-06-04):
最近在做高压电路,使用High-Performance Simulation Option中的Spectre进行仿真时仿真不报错,使用APS仿真时,仿真报错Matrix is singular. 如下图,仔细检查了电路感觉没啥问题,请问可能是其他什么没设置正确吗?

网友:
这是因为Spectre中的缺省收敛设置可以处理你的电路中的断点(浮动节点)的情况,而APS处理不了。对于节点矩阵的解来说有无数个解。

Spectre往往自动插入了gmin电阻而得以收敛。解决的方法是针对出错信息检查一下电路中浮动的节点的连接情况,或者早APS里面设置收敛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