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ker使用求助

楼主(2022-06-04):
新人小白,关于laker软件有一些疑问想请教下大家,laker里怎样可以批量修改attr,比如这一层PW 有10个pattern组成,怎样一次性把它改为 MVN,试着把这10个pattern一次选中,然后安快捷键Q改,最终结果是只能改掉一个。

网友A:
应该会有select all 或common 相关选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会有select all 或common 相关选项吧

可以全部选中,但全部选中后,按快捷键Q还是只能改掉一个,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B:
全选以后,按Q,左下角有个common,选中就可以批量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选以后,按Q,左下角有个common,选中就可以批量了呀

好的,我再试一下,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中common

嗯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