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大佬好!我是一个小萌新,求助各位大佬这是一种什么结构呢?非常感谢啦

楼主(2022-06-04):
(图片)

网友A:
这是一种电路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种电路结构

所言极是

网友B:
搜一下Wilson current mirror

网友C:
拉扎维书上有,四管电流镜,一般还会配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一下Wilson current mirror

非常感谢您啦 我会去好好读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拉扎维书上有,四管电流镜,一般还会配个电阻

好的 非常感谢您,只是觉得拉扎维上好像也很少NP管混着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啦 我会去好好读一下

这个不是wilson结构啦,你去看一下教材里讲bandgap里,不带ota的就会用到这个架构。保持电压相等的时候还能电流相同
仔细检查一下你会这里面的环路是一个正反馈,所以下面左右两路接的负载要注意,确保正反馈的loop gain<1,才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是wilson结构啦,你去看一下教材里讲bandgap里,不带ota的就会用到这个架构。保持电压相等的时候还 ...

非常感谢您了 我最近发现这种结构在一些CMOS基准中确实有替代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