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task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2-06-04):
如图中 我在main_phase中声明了几个transaction,然后这几个transaction是在下边的两个个task(get_exp_data和do_compare)中会用到,为什么在这里声明会出现错误,应该怎么改正呢。

网友:
试下do_cpmpare 传递参数

网友A:
直接在下面两个task中声明transac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下面两个task中声明transaction

这地方是需要传递参数的,如果在各自的task下声明transaction可能会引起其他的一些问题

网友:
class内声明,不要task内

网友:
把你下面的task需要用到的transaction通过参数传递进去,不能直接这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