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为什么原理图变成一个黄色的方框了

楼主(2022-06-05):
不知道点到了什么,原理图变成这个样子了。感觉应该是creat symbol的时候点错了,现在不知道怎么恢复了。

网友:
感觉应该是creat symbol的时候点错了

网友A:
黄色的框是US_8TH 的一个框,可与删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色的框是US_8TH 的一个框,可与删掉的

想请问下要怎么恢复呢,我现在schematic点进去就是这样子,看不到之前画的原理图。

网友A:
这里先切成instance 看看你的pmos nmos 还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先切成instance 看看你的pmos nmos 还有没有

好像没了,就剩端口和连线了 3U(]BK(%L67XQ8KK$JR}~KH.png 。那我还是重新画一遍吧,还是很感谢你。

网友:
没事 下次记得多备份 tar一下整个lib 如果没有版本控制软件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