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先进工艺低电压设计运放,如何设置管子的直流工作点?

楼主(2022-06-05):
用28nm工艺进行运放设计时,发现管子的直流工作点特别难以确定,特别是输入管,很难工作在饱和区,以及输入共模电压的确定。如果取电源电压一半450mV,那么在沟道长度选择较小时根本无法达到饱和区。而且沟道长度最多也只能设计成1um.

网友A:
输入对管的共模电平设置太低了,对管进入了亚阈值区。小电流定义大电流,下面的电流镜当然也有问题了。降低偏置电流跟增大输入共模电平。只用过0.18u和0.35u工艺,不知28n是否适用。

网友:
这个结构有论文吗,想看下

网友:
M0/M1 source voltage 是不是太低了。。, 你的current mirror 之间的vds 差太多了 先不说其他的,Iref mismatch应该会很不好。

网友B:
用lvt的管子是不是会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对管的共模电平设置太低了,对管进入了亚阈值区。小电流定义大电流,下面的电流镜当然也有问题了。降低 ...

我想请教一下偏置电流的问题,因为我想在放大级用较大的电流(想做宽带的),所以如果偏置电流较小的话,那么放大级的晶体管multiplier数会特别大,所以我偏置电流取得比较大。还有关于输入共模电压的问题,比如28nm,电源电压为0.9V,那么输入电压是不能超过0.9V的,在0.9V之下该如何选择一个合适的输入共模呢?根据教科书上的说法,是算三个管子的Vdast,但是在设计管子的时候如何让管子有一个固定的Vgs-Vth呢?设计参数一直在调整,弄得步骤特别乱,想请教一下设计运放的时候一般都是按照什么步骤来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lvt的管子是不是会好一点

我就是用的lvt管子,但是仿真给出的vth还是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请教一下偏置电流的问题,因为我想在放大级用较大的电流(想做宽带的),所以如果偏置电流较小的话, ...

没有二极管结构,0.9V勉强可以,这里的勉强是说偏置电流不大的情况。所有管子的vds在0.2V左右,M0/M1的vg约等于0.2V+Vth。这样的话你的共模电平就必须要高,低了不行。 你这对管在亚阈值区论文里面倒是经常这么搞

网友(2024-04-11):
顶一下,想问一下,PMOS和NMOS的L可以不相同吗

网友(2025-04-16):
引用 楼主:
我想请教一下偏置电流的问题,因为我想在放大级用较大的电流(想做宽带的),所以如果偏置电流较小的话, ...

请问您提到的教科书是哪本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请教一下偏置电流的问题,因为我想在放大级用较大的电流(想做宽带的),所以如果偏置电流较小的话, ...

另外想问下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请问有没有先进工艺运放设计步骤分享一下呢

网友(2025-11-04):
管子用错了吧,High v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