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DO在空载时稳定时间不正常

楼主(2022-06-06):
你好,我的LDO是输入5V,输出1.8V。LDO在空载(不加负载电流idc)情况下,上电时间非常慢,总是先稳定在高于1.8V的值一段时间后再慢慢逐渐降到1.8V。在电流负载为5mA情况下,可以在1ms内稳定在1.8V。

原理图
空载情况下,LDO上电时间
高负载电流(5mA)情况下,LDO上电时间。

网友A:
你的负载电容是1u?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负载电容是1u?

是的

网友:
1、负载太小,相当于空载。不知道你的功率管设置得多大
2、负载电容太大了,大负载电容,小输出电流,是会存在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