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跨时钟域同步,PR需做特殊处理吗?

楼主(2022-06-06):
一般CDC的两个reg,除了设false path外,PR时需做特殊处理吗?比如说让两个reg离得近点?还是说不用管,让工具自己处理?

网友A:
库里面没有专用的同步器吗?如果没有这两是放得越近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库里面没有专用的同步器吗?如果没有这两是放得越近越好

感谢回复,所谓的同步器,是不是就是类似两个reg,做在了一起啊?

网友(2022-08-08):
是的,两级的就是类似两个reg的级联,还有3级、4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