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os 比较器开关时序

楼主(2022-06-06):
最近在设计SAR ADC中比较器,采用如图所示结构。我和同事在时序失调消除开关断开的时序有争议,同事采用的是首先处理输入部分的开关,最后断开s1n和s2n;我认为按照电容采样原理,应该首先s1n和s2n。注:总延时在2ns内;两种时序时序方式corner后仿及MC后仿都满足需求。
请各位提点意见,万分感谢!

网友:
你同事是对的

网友A:
我发现多级积分器也有类似的时序考虑,我做了一个仿真,结论是左边先断,因为只要右边还在AZ,左边断开引入的失配电荷能被抑制。
但是这非常依赖于delay的时间以及每一级比较器的开环速度,如果误差没有及时传递到后级,就几乎没有这个作用(不过总会有一些瞬间的feedthrough吧),不知道您右边先断主要的考虑是?不可能仅仅因为S/H电路右边先关只引入与信号无关的失配吧?

1) 每个放大器gmR-OTA模型,Gain=1u*10M=10, Cin=10f, Cout=10f,无offset
2) AZ电容都是1pF,理想switch,Ron=1,上面的开关分别设置10fF的寄生电容模拟沟道电荷,下面无寄生
3) 虚线框额外的OTA是为了保证每一级的电荷注入时看到的阻抗一致。

S1->S2->S3,各延迟1us, 最终VOUT,S123贡献以及总和:
23.8mV + 33.3mV + 117.7mV,总和184.5mV
S3->S2->S1,各延迟1us,最终VOUT,S123贡献以及总和:
11.5V + 1.16V + 117.7mV,总和12.7V

网友(2023-12-24):
楼主你好,我也觉得应该是输出开关先断,s1n和s2n断了以后,那边电荷不变,然后再断输入处的开关,输入处开关引入的失调,应该不会有影响吧,接通Vin就恢复了。但是我看资料都说先断输入处的开关,有点奇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多级积分器也有类似的时序考虑,我做了一个仿真,结论是左边先断,因为只要右边还在AZ,左边断开引入 ...

你好,我觉得左边断开引入的失配电荷不会有影响,因为接通Vin就会恢复。类似于下极板采样的时序。但是资料都说应该左边先断开,有点疑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觉得左边断开引入的失配电荷不会有影响,因为接通Vin就会恢复。类似于下极板采样的时序。但是资 ...

1)电压会恢复,但是电荷已经错了,关注的是电容上的电荷,而非单端的电压;
2)右边先断也会电荷注入,只不过粗略认为与输入无关,因此是固定失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电压会恢复,但是电荷已经错了,关注的是电容上的电荷,而非单端的电压;
2)右边先断也会电荷注入, ...

我觉得这个就跟下极板采样一样,只要输出点的电荷不变,输入的电压和电荷怎么变都无所谓,只要最终电压稳定就行了。除非输入前面是用电容耦合的,这样电压不能恢复,也跟输入点的电荷有关,比如这里的中间极。

网友(2025-05-14):
这个东西和上极板采样还不太一样;
上极板采样时因为上极板/高阻节点电压固定,电荷注入量固定,相对下级板采样更有优势;
OOS的开关时序时因为开关不匹配电荷注入导致的offset残留;
最早在murmann的EE315上面看到说时序是由前往后关;
应用的参考文献是Enz 1996的paper,Circuit techniques for reducing the effects of op-amp imperfections: autozeroing, correlated double sampling, and chopper stabilization
我的理解是,前级电荷注入差别导致的offset,由于此时后级开关还没有断,offset会保存在输出电容上;
但是我认为这个思路有几点问题:
1. 每级都有响应速度的,在后级开关断开之前,输入的offset变化是否能在输出电容上完全建立?带宽/噪声/延迟其实蛮难弄的;
2. 对于中间级的高阻节点,会一直保持高阻,注入的电荷不会变,只要共模不变,那么offset就是固定的;但是对于最前面输入节点,对于某些应用那个节点上面的电容如果发生变化的话,电荷注入导致的offset其实是时变的,按照那个时序关管子可能反而弄巧成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