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低压dcdc的输出纹波多大在接受范围内?

楼主(2022-06-06):
1. 5V~1.8V类型的DCDC输出纹波多大可以接受?5mV?30mV?50mV?

楼主:
您好!
纹波与Fs、L、Cout、Iload的关系式我知道,我想问的是:如果系统存在轻微的大小波,如下图:
这个大小波不是不稳定引起的,是控制方式特有的,Vout纹波多大客户端可以接受?

网友A:
纹波和开关频率,电容,电感、负载电流都有关系。看你如何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纹波和开关频率,电容,电感、负载电流都有关系。看你如何选择。

您好!
纹波与Fs、L、Cout、Iload的关系式我知道,我想问的是:如果系统存在轻微的大小波,如下图:
这个大小波不是不稳定引起的,是控制方式特有的,Vout纹波多大客户端可以接受?

网友(2023-04-01):
引用 楼主:
您好!
纹波与Fs、L、Cout、Iload的关系式我知道,我想问的是:如果系统存在轻微的大小波,如下图:

通常客户要求的纹波是Vo的0.5%-1%,与采用何种控制方式无关。

另,你show的仿真看起来是COT的,
内部做适当斜坡(Ramp)补偿应该能消除这样的大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