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两个时钟信号怎么实现?

楼主(2022-06-06):
怎么在256个clk周期后让dff和rst短暂的产生一个高电平然后回到低电平?
谢谢解答!

楼主:
还有一个疑问,clc_c怎么得到啊,怎么把clc的第257个周期给弄成低电平

网友:
用clock gate, 每257cycle, gate clock一次

网友:
ripple counter frequncy divider就能实现这样的功能,每隔一定的周期数,生产一个ripple 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