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ansen书上一个轨到轨运放的极点问题求助

楼主(2022-06-06):
sansen模拟集成电路精粹中文第一版239页的电路
我这边不带补偿电容,输出负载100pF、5kΩ,单位负反馈接法。
仿出来主极点在124Hz
输出位置的极点1/(2piRC)≈300kHz和仿真结果的次极点比较接近
那么这个主极点是第一级输出点的极点吗,为什么这么靠左呢,跨导线性环书上写的是无穷大交流阻抗,并联上cascade的阻抗再乘寄生电容也没有超过外部负载电容电阻的乘积。
不知道是我计算还是理解有问题。
现在我想要提高带宽,但是我找不到这个主极点来自哪里。
求助求助!!!

网友A:
我的想法是折叠点与输出点之间造成的极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想法是折叠点与输出点之间造成的极点

具体哪一点有大阻抗能引起这么靠左的极点呢

楼主:
基本能判定是一级和二级之间的极点,但是就是感觉这个极点的位置和计算对不上

网友B:
“输出负载100pF、5kΩ”
我觉得  这两个参数肯定有一个写错了  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负载100pF、5kΩ”
我觉得  这两个参数肯定有一个写错了  你看看

这个没错的,是我对标手册上的值,我仿真也是挂的这样的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