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2C 在设计同事眼里是同步还是异步

楼主(2022-06-06):
想问一下各位设计的同学,我们在做STA 分析的时候SPI 之类的同步信号,负责的同事都需要关心SPI 对接设备的时序,然后进行分析以满足我们SOC的接口时序。但是说到I2C 的时候STA 同事说他们认为I2C 是异步的,不太关心I2C 的STA analysis。这个是什么原则呢?我从硬件角度认为I2C 一定会同步的,而且由于回来的数据使用的是master 的clk 一定存在时序约束需求的。
感谢。

网友:
从外面看是同步的,因为有clk和data,但是到SOC的时候,需要使用内部时钟采样i2c的clk和data,这个时候就是异步的,是从哪个角度看的问题

网友:
把scl、sda做等长应该就没啥问题了

网友:
异步
SDA不是SCL launch出来的,所以肯定是异步的

网友:
按照i2c协议,是异步

网友:
记得是sda先拉低后i2c 启动,这时scl 才有用。sda 拉低这部分肯定是异步

网友:
从系统看应该属于源同步系统。但是SOC这边一般会用异步过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