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2读入aocv文件不能正常搜索的drate table

楼主(2022-06-06):
问题如题,aocv文件是TSMC提供的,同一个corner下,同时提供了setup和hold的aocv文件。差异就是data path derate,在setup的aocv文件late derate为搜索列表值,early 的rate 为1,而在hold的aocv文件late derate为1,early derate为搜索列表值。当前设计是把setup和hold的aocv都读进去了,发现icc2分析时序的时候分析setup的时候使用的是hold的aocv文件值,分析hold的时候却使用setup的aocv文件值。
疑问1.感觉工具只读了一个文件,setup或hold的aocv文件,没有报错是因为按照读入顺序后面读入的文件把前面读入的文件覆盖掉了?
疑问2.既然只能一个corner只能读入一个aocv文件,TSMC为什么要分开setup/hold的aocv文件?为什么不像clock path一样early/late值在分析setup/hold合并在一个aocv文件?
疑问3.是否是我个人使用aocv的流程不对?因为第一次使用aocv分析,流程是看icc2的UG,使用read_aocvm -corner指定corner读入aocv文件的,没有发现命令还支持max/min的分析。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版本,可以分享个安装包吗

网友A:
setup scenario 绑定setup aocv file
hold scenario 绑定hold aocv fil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etup scenario 绑定setup aocv file
hold scenario 绑定hold aocv file

请教下 有corner 既分析setup又分析hold,那么吃哪个aocv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 有corner 既分析setup又分析hold,那么吃哪个aocv呢

再create个corner,起个别的名字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create个corner,起个别的名字喽。

您好,我当前signoff需要收敛的场景已经50多个了,如果再区分setup和hold那不是要弄出100多个分析场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当前signoff需要收敛的场景已经50多个了,如果再区分setup和hold那不是要弄出100多个分析场景?
...

怎么那么多scenario的啊,是多电压的设计?感觉应该是要拆的,我见过的aocv/pocv都是一个scenario只做setup ,hold false 或者setup false, hold  true。28nm直接用flat ocv就好了啊。

网友C:
没记错的话,T的28 setup检查使用 _T 的signoff。这个工艺就是要这么检查,scenario active 的时候把不要检查的关掉就好了
比如
setup check: ss_T
hold check: ss ff
多创建corner去吃
ss_T > setup ss aocv
ss  > hold ss aocv
ff  > hold ff aocv

网友D:
搞错了吧,T28 signoff corner只有18个好像,而且setup用的RC带T, hold不带T,setup和hold corner并没有一个scenario同时检查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那么多scenario的啊,是多电压的设计?感觉应该是要拆的,我见过的aocv/pocv都是一个scenario只做set ...

是的工作模式比较多,以前做其他家的28都是使用ocv,第一次用aocv,没想到这么讲究看来
还要改一下流程脚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记错的话,T的28 setup检查使用 _T 的signoff。这个工艺就是要这么检查,scenario active 的时候把不要检 ...

你好,假设ss_T的场景下有hold的违例呢?不需要修吗?反之,检查hold的场景如果有setup的违例也是不需要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错了吧,T28 signoff corner只有18个好像,而且setup用的RC带T, hold不带T,setup和hold corner并没有一 ...

你好,感觉有点颠覆了我对signoff的认知,因为看icc2的UG也没有强调需要区分setup/hold的aocv使用,以往使用ocv检查是同一个corner既要检查setup也要检查hold的,难道是TSMC的signoff 流程才是这样要求的吗?如果这样区分setup/hold建立分析场景,是不是说检查setup的场景出现hold的违例可以不需要理会,反之检查hold的分析场景出现setup的违例也可以忽略呢?